c.h61u.v23无CPU供电

楼主(2016-09-04):
芯片是8859 EN 1.02VCC5V,49 50是1.2V ,没有代换的,,现在不知道主板有个电压1.8V在哪里测试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啊 ,,,有修好的没有

网友:
者的电压是对啊。。不用考虑了

网友:
好像 有个帽子分析了你这种情况 .

网友:
rt8859M芯片直接杀他的四组电阻,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你搜索下论坛 关键字就是rt8859m

网友:
电压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