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466不开机

楼主(2016-09-04):
今天收一台苹果笔记本型号A1466 2013,按开机键,笔记本风扇转动,屏无显示不开机,电池不开机,再插上电源有时开机,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坐得高手接手解决

网友:
说的这么朦胧 你有量过所以电压出来没啊/是上电不显示 还是直接上电不完全
还是死波

网友:
谁看懂了他说的?反正我是没看懂

网友:
楼主好歹要测量一些数据,再上来问吧,最好能发现异常的数据。苹果机没什么通病。

网友:
通电不显示        先量下电压呀   看有没有短路的。你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NI  ZHESHI  SM  YISI

网友:
看样子像不读内存说的太模糊没法判断

网友:
好。。。。。。。。。。。。。。。。。。。。。

主角小子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你这太朦胧了 怎么猜啊???

网友:
这个机器又没有通病 反正我是没法回答你 起码测个电路 到哪里了

网友:
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开机OK??

网友(2016-10-07):
是不是EC的问题呀

网友:
LZ去问问老天吧,说不定会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