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B460

楼主(2016-09-04):
今天又接了一台 B460 大短路,以为捡钱了 结果不是的,是3.3v的MOS管短路 ,哎 ,桥换了 ,EC换了  现在开机0.8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换集显的上官和驱动管再换cpu

网友:
BIOS CPU供电 这几个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有+5V +3V吗

网友:
试下换个CPU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上管坏的特多,重点看一下有没有变色

网友:
0.8 供电都正常? 这个机器换桥需要刷个BIOS

网友:
我的也是   电源接口一个  7129 短路   换了  还是短路   待机16脚短路   拆了  待机芯片  还是短   郁闷

网友:
换完桥。刷下南桥BIOS

网友:
查复位正常不

网友:
那J8烧的多了  哈哈  修好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
不知道是你这电流是短路的电流 还是正常上电的电流

网友:
这机器CPU也爱坏,通病有好多种,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上管坏的特多,重点看一下有没有变色
换了桥必须要刷BIOS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换桥后要刷的

网友:
这机器坏铁管,很多都会连CPU也坏

网友:
估计CPU 也唱菩萨哦。。。 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