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变压器是不是烧了?

楼主(2016-09-04):
功放变压器是不是烧了?
老功放一开机就烧了灰士,灰士近在小变压器,这机会通过小变压器继电器通电到功放变压器,图中红圈量了二脚得1欧差不多短路,通常烧变压器开路多,为何会短路?
请问变压器还有救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没看懂啊,定压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啊,定压功放?

请问图中二红圏是初级?,因用表量得1欧,可能这样就烧灰士

网友B:
通电时测一下次级有无输出?

网友C:
老古董了,一共有几路输出电压?各是多少伏的,如果是变压器烧了可以把变压器重新绕一下,但比较麻烦,还需要计算,绕完了还有上漆,看看某宝上有没有卖的,主要参数有,功率,输出电压 ,一般都是多路的,如12伏,24伏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电时测一下次级有无输出?

开机会烧灰士,变压器可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古董了,一共有几路输出电压?各是多少伏的,如果是变压器烧了可以把变压器重新绕一下,但比较麻烦,还需 ...

初级线圈量了二脚量得接近0欧,变压器是短路吗

网友:
一般不会烧的,,,,,

网友:
变压器初级短路还能插电吗?不跳闸呀

网友:
变压器上应有各参数,按此换个新的吧!

网友D:
变压器初级线圈量有1.7欧是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初级线圈量有1.7欧是短路吗

初级绕组不应该是几欧姆的电阻,最少几十欧姆,多的话有100多欧,关键是初级不能短路,那样会直接跳闸,

次级电阻小,看功率来,一般5欧以内,绝大多数不超过10欧,次级短路应该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会烧灰士,变压器可能短路

你说的“灰士”是不是指的--------FUSE,

看的头都大了,一下子没理解过来

网友:
通电试哈不就晓得好坏了,加个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初级线圈量有1.7欧是短路吗

初级绕组不应该是几欧姆的电阻,最少几十欧姆,多的话有100多欧,关键是初级不能短路,那样会直接

网友:
功放应该没烧!

网友:
是好的,没有烧

网友:
在路测量是不准确的,变压器初级应该焊开测量,离线测量后,如果楼主说的初级是直接接市电220V的,显然1,7欧姆是初级短路了,一定要烧保险的

网友:
变压器次级一欧正常,断开次级还是烧保险,就是变压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