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信号发射通道的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6-09-04):
手机信号发射通道的故障排除方法在排除接收正常的情况下(有运营商选项),如果还是没信号,那么就是发射通道引起的无信号。

  手机信号发射流程如下:

射频信号发射流程:

  1)通话时对着MIC(麦克风)说话产生低频的电信号给到音频IC。

  2)音频IC内部进行模数转换、音频放大、PCM编码、语音编码等流程,这些处理完后形成I2S总线传输的数字音频信号,给到主CPU。

  3)主CPU再经I2S线传输给到基带CPU。

  4)基带CPU进行基带调制后形成TXIQ信号给到射频处理器(又叫射频收发器TRC),

  5)射频处理器进行调制后上变频,本振电路产生高频载波,射频收发器把TXIQ信号加载到高频载波上,形成发射信号输出,给到功放电路。

  6)功放进行功率放大后输出,给到天线开关,

  7)天线开关此时是切换发射信号出去,给到天线ANT,天线把高频电信号转换成高频电磁波辐射(发射)到空中。

功放造成无信号的维修方法:

  发射通道中除功放供电会引起无发射故障外,功放本身损坏也会引起无发射,进而无信号。如何排除功放损坏?

  首先检查功放的供电,功放有两路供电:

  1、PP_PA

  2、2G_VBATT_IN

  这两路任意一路故障都会导致无发射,进而无信号。

 排除功放供电问题后,在下图中标识的1处飞一次假天线,标识的2处飞一次假天线。

  如果1处飞假天线后信号满格,在2处飞假天线依然是无信号,说明GSM功放U1202_RF损坏,导致不放大电信号,更换即可。

基地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好就加分吧。好东西应该分享出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大师教学

网友:
手机维修好学吗

网友:
学的还可,现在做生么都不好做了

网友:
谢谢老板啊谢谢老板啊谢谢老板啊谢谢老板啊

网友:
这样的技术肯定是大师了,膜拜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