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司机 6S/6SP风枪拆主板IC温度问题。

楼主(2016-09-04):
碰见过2台6S 需要拆上面小IC,一台是 摄像头 2V85供电IC,一台是屏灯灯控,之前拆6代以前的这种小IC,   385度 4级风速就能搞下来,结果上次拆6S, 屏灯供电IC,也差不多这个温度,吹半天搞不下来,结果一急一用力下来了焊点还是泛白的,焊盘掉了两个点。。。另外一台拆摄像头 2V85供电,因为距离主要IC远一点,直接用 420度才搞下来,我用的风枪是 CAT 858D。感觉6S 的机器要么胶特别硬,要么焊锡熔点特别高。请教各位老司机都是怎么搞的,像屏灯供电IC这种离CPU近的,420岂不是要搞坏CPU,

网友:
帮顶一下,我是新司机

网友A:
这么高的温度  应该没问题的   苹果用得不也是无沿   熔点一样的  是不是胶没除干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温度  应该没问题的   苹果用得不也是无沿   熔点一样的  是不是胶没除干净

不用怎么除胶,都是米粒大的IC我就纳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怎么除胶,都是米粒大的IC我就纳闷了

米粒大的IC  周围也是有胶的啊  不除胶不行的哦

网友C:
论坛有一帖子介绍苹果手机焊接温度问题,可以去看一下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粒大的IC  周围也是有胶的啊  不除胶不行的哦

谢谢提醒,我是在除胶的情况下完成如上结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一帖子介绍苹果手机焊接温度问题,可以去看一下作为参考

谢谢提醒,刚才试了下iphone6 断板取个电感,300度,1厘米,1分50秒可以取下来。感觉这温度很安全可靠,都不会冒烟了

网友:
我师父都是不超过330拆所有IC的  你这样400度了  不怕吹爆锡吗?

网友:
是你的热风枪温度不准,搞个好点的风枪就容易了

网友:
楼主风枪该换把好点的了

网友:
……。直接,烙铁下IC。

网友:
快克858D,取小IC300搞定,太近U的,直接风枪300斜吹,拿烙铁走过就掉下来了,哪来那么麻烦

网友:
我也不懂过来学经验的。

网友:
400度CPU都会爆吧 还是330多吹下

网友:
真心不太清楚拆这些IC 硬盘  CPU的温度 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 没有一个标准吗?? 最起码知道芯片的耐温值是多少?

网友(2016-10-22):
明显风枪温度不准了,正常不可能搞不下来那么高温度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HOLD_KEY_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