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第一二次都不能开,像不过内存,第三次开机都 ...
宏基4741G第一二次都不能开,像不过内存,第三次开机都会显示

楼主(2016-09-04):
宏基4741G第一二次都不能开,像不过内存,第三次开机都会显示,一般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对于这些奇葩的问题 有时间可以专研专研 没时间还是放弃吧

网友:
不开机时,测下CPU核显有电压没

网友:
bios 桥的几率大些

网友:
这样的问题难修的

网友:
可能与桥有关

网友:
应该是BIOS 合成一个

网友:
桥的问题,加焊桥

网友:
这种故障最难修的。建议换主板吧。时间耗不起

网友:
先焊下桥试试,,

网友:
换个主板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