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不用压屏机修屏

楼主(2016-09-04):
此屏本来故障是白屏,检测发现avdd 12v只有4.5v,明显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升压IC为三星专用MAX8727,图纸在图1。本来想更换此升压IC的,废板上已经拆用了,订货的话要两天,想了想升压IC外围电路也是可能造成不出电压的,在废板上对调外围的电阻,一口气对调了3个(如下图2),发现有情况。12v电压上来瞬间就掉电了,应该还有短路,随手摸了摸发现图3中的一个IC发烫,更换后,12v正常出来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屏其他显示都正常就是中间有四分之一显示一片黑,明显是对应的模块金手指虚焊。这种故障一般的都是用压屏机才能修好的了,但是本人用一把电洛铁就能维修这种故障,我这种方法也是自己经过多次试验来的成果,废了几个屏了。这种方法首先第一步就是用风枪重新拆下金手指,用洗板水清理金手指上的化学物。清理干净后首先在金手指上面加上一层锡(如图4)然后在边条金手指上涂上助焊剂,再把金手指校对位置好后用电烙铁压在上面烫,把握好力气时间慢慢烫压(如图5待)待锡融化连接,如此循环。步骤就是这样了,重点还是细节,大家练习几次就应该能掌握了。分是发帖的动力,求下载分了,谢谢!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网友:
神人啊!我一弄排线就折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A:
但是这种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种能用多长时间呢

之前修过几台了,靠谱,不会返修的。这是锡连接到金手指,没那么容易虚焊的

网友:
只是不能用太久吧

网友:
都是外面虚焊,屏里面不会虚焊吗?

网友:
这种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又学了一招,楼主厉害啊

网友:
不知道那个软排线奶烫不?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但是楼主你的烙铁温度是多少度啊

网友:
除了加分还能说什么啊

网友:
这样也行呀,楼主是牛。

网友:
这个排线用烙铁烫  温度掌握不好的话  就容易废了

网友:
好方法,学习收藏了……,总会遇到。

网友:
这个绝了!~~~ 我都还没这么试过。。。

网友:
焊得不错! 我弄过3次,每次都成功了,但是时间啊!!!!!我弄过一个50寸的电视,排线进水腐蚀, 还有一次是弄20寸的显示器,2颗排线脱胶了,花了喔半天的时间!!!!!

网友:
以后有这样的坏屏,不妨也试试

网友(2016-10-17):
这个真是好啊

网友:
牛人,这样也行啊...佩服

网友:
我实验过 可以的

网友:
逻辑板与屏连接的排线接触不良还是比较好处理的,也不多见,主要是玻璃体内部的绑定不良比较难搞,没有专业的压屏机是搞不定的。

网友:
以后可以拿坏屏试试

网友:
像这样还真得多练练,

网友:
最好上图看比较好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很使用的办法,楼主威武

网友:
这样也可以 楼主真乃神人也 受教了

网友:
这个可以来慢慢试验 这个方法可以 值得学习

网友:
大师级RENCA

网友:
真佩服啊,,厉害了

网友:
这个问题办不了啊

网友:
就是拆的时候怎么拆呢,能不能说下细节呢,拆这个软排线的时候

网友:
又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我前2天刚搞好一个,不过我的难度比你大的多,我的软排线烧了个窟窿,烧断2条线,后来没办法,用洗版水洗了漆,然后一根一根的飞线,好几十根啊,搞死我了,,不过后来OK,是三星的27寸3D显示器,累也值了

网友:
我是从烧窟窿的位置,整个剪掉,然后重新飞线的,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虚焊不是在电路板这边,而是屏玻璃那边,就没希望了,人家压屏机器,是换整个软排线的

网友:
用多少度焊的

网友:
人才啊 人才 难得的人才

网友:
好方法就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