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S2 VER1.2 档F5有时档E0 CPU电源8871A 问题!

楼主(2016-09-04):
技嘉78LMT-S2 VER1.2 档F5有时档E0。偶然跑几个码后又自动归零不跑码了。内存的三个3.3V电压都有,搞了两天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更换CPU电源8871A 后一切OK....

之前搞了BIOS,加焊时钟芯片 加焊过CPU座子 加焊过北桥。。依旧。。。

上电后无意中发现CPU电源IC上有点点灰尘,用手去一拨。。。。烫发泡手指了。。。

网友:
考 这还没有爆炸啊 要炸了倒好找

网友:
还是得一步一步来,先看一遍,在摸一遍,最后测一遍

网友:
F5不知道什么意思  E0就不过内存  电源IC发烫导致的 是什么信号或者哪个供电短路呢  不得而知  有时候修板就是这样  一哭二闹三上吊

网友:
电容短路  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