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无显卡供电,差点误入歧途!

楼主(2016-09-04):
机器型号 联想G360 跟Z360一样
故障现象 加电到0.8不动,十秒左右掉电
此机此故障少见,一开始无头绪,还是拆机吧。
主板拆出来裸板通电测试依然老故障,万用表量各大电感电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除PL10外。 对,就是显卡供电。量PIN2=19V,PIN5=5V,PIN3=0V 查CFXON PIN5=3.3V ,PIN1=3.3V,PIN2=0V R67一端3.3V,Q52PIN2=3.3V这里不对了,PIN3要有高电平PIN1就必须是低电平。这里应该是3.3V再回到0V ,一直3.3V肯定不对。查为什么不回到OV。 追查DGPU_PWR_EN# 由U34发出,那看来是南桥工作不正常了,风枪加热南桥试试看,老样子,那打算做BGA了,但对于南桥BGA多少有点忌惮,先忍忍逛逛论坛。
哈哈运气好,还真就让我给碰上了,有一哥们儿的情况大致和我的一样,他已经修好了,,可以借鉴了,心喜! 他提到62882的PIN1有3.3V我的只有2.8V一开始还以为问题就出在这里,但继续往下看,U37他的ICH_PWROK无电压,而我的仍然有2.8V,他说他的可能是带不动负载被拉低,所以飞线VR_ON的3.3V就OK了,,而我的只有2.8V我也认为和他的一样带不动被拉低,满怀信心的也跟他一样飞线VR_ON,没曾想结果让我的心情跌入谷底,飞线后电流上到0.5A掉电,这是什么情况,看来我的现象和他的一样,但具体情况还是有差异的,瞬间矛头又指向南桥,还是BGA一下南桥算了,
正想动手心中一阵犹豫,放一下逛下朋友圈。逛着灵机一动,他飞线正常,我飞线不正常,究竟飞线过后就变成3.3V了吗?一个问号油然而生,那就量一下,靠!0.3V了?那是有短路拉低了迈。又是一个头两个大,想换个62882看看,但又懒得找芯片,换个CPU看看吧,CPU换起来比较简单,拿个以前换下蓝屏的CPU上电电流1A多,来回跳变,庆幸没动南桥,动南桥风险那么大有可能就报废了。
此机问题得已解决,虽然没动南桥但也走了不少弯路,要是一开始就换个CPU就不至于花那么多时间了。桥是HM55的,那哥们儿写错了,在此也要谢谢他的贴,不然还不知道要折腾多久。
修得不好,文笔也不好,还望高手勿喷

网友A:
这弯路  跑偏的不清啊  应该第一时间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弯路  跑偏的不清啊  应该第一时间换个CPU试试

哎,没碰到过CPU坏只是不出显卡供电的啊,下次就知道了,这个亏吃大了

网友B:
一般谁知道是u坏了

网友:
所以说大店老店就好修  备料足

网友:
哈哈 先换个U就好了,呵呵

网友C:
这个帖子虽然绕了不少弯路 但是楼主的细心还是值得学习的   加分了

网友D:
论坛的好多案列经验 确实值得参考

网友:
原来是CPU坏引起的

网友:
学到经验就好

网友:
对于这样的cpu上场就该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虽然绕了不少弯路 但是楼主的细心还是值得学习的   加分了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的好多案列经验 确实值得参考

是的,,这种情况应该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谁知道是u坏了

是的,这种情况很难想到是CPU坏了,何况一代I3的U也就是在那几款机上坏得多,别的机上也很少坏的

网友E:
楼主帖子编辑不错,已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板子我一般都是先换U试试

网友:
时序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帖子编辑不错,已加分支持

谢谢版主,我会更加努力

网友F:
还真没有遇过cpu坏会 不出显卡供电的

网友:
一代的cpu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没有遇过cpu坏会 不出显卡供电的

以后要多个心眼儿了

网友G:
一般I3的U手上都没有啊 你们手上都有备货吗

网友:
确实不容易想到CPU  毕竟一代的CPU不爱坏。。。。

网友H:
经典啊,学习啦给你加分

网友:
高手呀    细心 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有CPU就现代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I3的U手上都没有啊 你们手上都有备货吗

都是坏的,,蓝屏换下来的,,也奇怪了,这个CPU不知道换下来多久了,现在装这机上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典啊,学习啦给你加分

谢谢加分,,,,,,,

网友:
想不到是CPU问题 确实

网友:
修的不错   cpu坏不出显卡电压的不多

网友:
你这情况比较少见,U坏。

网友:
这个要靠经验维修了

网友:
  一代的u很容易坏  有时候换作是自己也会走点弯路

网友I:
碰到过一个ASUS的,具体型号忘了,上电1.几吧,,外接还花屏,,以为显卡问题,,查查查,显卡也弄了,桥也换了2个,都没解决,后来想到外接花屏,换个CPU试试。。一测试还真好了。到时都给客户报价了,,桥换两个。最后问题扩大 弄的也不充电,好像还有别的问题。。那个郁闷啊。修的印象最深了。。楼主你还是比较冷静的。

网友:
这样看,那就是CPU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没有发出关键信号拉低电压,才没有出来显卡供电。我去,好吧,以后长个心眼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碰到过一个ASUS的,具体型号忘了,上电1.几吧,,外接还花屏,,以为显卡问题,,查查查,显卡也弄了,桥也 ...

那你是悲剧了,,我修这样的问题会比较慢,要几个小时了,,

网友:
修过一片也是掉电,不过,不是你的故障

网友:
这个好,学一招了,

网友:
厉害 这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