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 三星S27D360不显示。指示灯亮.触摸都不管用.手电照能看到图像

楼主(2016-09-04):
求助 三星S27D360不显示。指示灯亮.触摸都不管用.手电照能看到屏幕里的图像.

网友:
有什么通病么?

网友:
暗屏,查下驱动是升压电路

网友A:
明显的无背光,查恒流板,重新开关机看背光是否亮一下,亮一下为保护,灯条或恒流板故障,如果一下都没亮,为恒流板未工作或损坏,先查恒流板供电和END,如正常就是恒流板坏,可用通用板代换,代换时候注意参数,参数不对,也会出现亮一下保护

网友:
改个升压板上去看看  先排除灯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无背光,查恒流板,重新开关机看背光是否亮一下,亮一下为保护,灯条或恒流板故障,如果一下都没亮, ...

好的  明天我试试   下班时收到的  还没拆开呢 谢谢了!!

网友:
没有背光先修出来,背光与触摸同时无,也许与供电有关.

网友:
直接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可以先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恒流板的问题吧

网友:
灯条和屏幕接口那松动没有。注意下。

网友:
灯条问题吧

网友:
改个高压上去

网友:
碰到个显示器是左边屏发暗.

网友:
LED的吗?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