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硕X551CA )SLJ8A代换SJTNV成功之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9-04):
晚上发帖,我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接电源待机0.13不触发,以我个人的维修经验一般是3/5V线性短路被拉低,一般都是EC坏,果不其然真的是EC坏了换了正常了,不过悲催的还在后头,待机电源出来了然而桥发烫,肯定是桥坏了,由于手上没有SJTNV的桥就试图找一个三代桥代换看你,找了SLJ8A的换上去好了不烫了于是上电,
这个机器不用板载内存的就一个内存槽大波结果证实已经跑码了

插上内存测5,6脚的波波证明读到内存了

测到感觉过了内存,看看电流的跳变像亮机的的电流,接屏果然亮机了,进系统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总结:SLJ8A与SJTNV可以代换,待机电流大一般是3V5V线性短路,然而EC坏的可能性80%,今天本来想急着下班的,然而还是坚持发贴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要加分的,我在此感谢哈

网友A:
呵呵,测久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测久点试试

嗯嗯,明天一天客户就来拿了

网友B:
很不错的经验  本人桥这些代换的挺少  一般都有备货

网友C:
SLJ8A与SJTNV可以代换  实际代换经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J8A与SJTNV可以代换  实际代换经验加分;

谢谢待在测试一天,目前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经验  本人桥这些代换的挺少  一般都有备货

恩,我也是无奈之下报着试试的心态换的

网友E:
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关键时候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关键时候用得着

嗯,平时多总结一些代换芯片之类的,以后没有时就可以用一下

网友:
现在维修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现在没什么生意是好做的

网友F:
今天看了几个帖子  都是说华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看了几个帖子  都是说华硕的

不知道,我现在很少看帖子

网友G:
给你捡到死鱼了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捡到死鱼了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呢

你捡一个给我看看,有些故障我写出来急着下班,换做是你还有可能修不出来,别老这样喷人,你以为鱼好捡啊,不加分就算了别喷,面对华硕这种没原理图的搞死你

网友H:
实力加运气  代换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实力加运气  代换成功

有经验与大家分享,相当于互相帮助,但总有一些自认以为清高的人打脸,我只想说都不容易特别迅维学员,总是说你灌水运气,哪来的那么多运气哪有那么多鱼捡,弄的以后有经验都不想发帖,没意思

网友:
低的换高的是可以的,像HM65可能代换所有6X 7X的。但高的换到低的就不行,能显示,会不认硬盘或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捡到死鱼了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呢

怎么就没给你加分了 死鱼就是死鱼  你这个算什么 比你这个更难修的 我都修过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啊 维修就是要有楼主这种精神才能做好

网友I:
NV是测试桥 只可以上赛扬的U上3代U就会半小时掉电 换8A就不会 顺带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NV是测试桥 只可以上赛扬的U上3代U就会半小时掉电 换8A就不会 顺带解决问题了

嗯,谢谢指点

网友J:
好吧,桥坏的都不太敢用别的桥来代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好吧,桥坏的都不太敢用别的桥来代我

那就每一次都买新的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那就每一次都买新的咯

差不多吧,主要是不确定真的能代,或者功能是否都正常。怕有别的功能不行麻烦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个一定给你加分,楼主动手能力强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3v烧了ec和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恩,我也是无奈之下报着试试的心态换的

急切下没有办法代换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捡到死鱼了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呢

我也觉得楼主说得对,不知道楼上的怎么修才算有技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急切下没有办法代换也不错

有现货最主要的是省钱

网友:
之前是线性短,3V电感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差不多吧,主要是不确定真的能代,或者功能是否都正常。怕有别的功能不行麻烦多

恩恩。我今天测试一天看如何,目前很正常

网友:
下次我试试看  比较有些机器 可以 有些不可以

网友:
以后记住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啊,给米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经验与大家分享,相当于互相帮助,但总有一些自认以为清高的人打脸,我只想说都不容易特别迅维学员,总 ...

我不是灌水  也不是说你是捡鱼 要不然我就不会给你加分了  我是认同你的

网友:
这些经过实践验证的经验其实是在造福大家,那些说没有技术含量的家伙应该自打嘴巴。。。。

网友:
楼主挺棒的  值得我们学习哦

网友:
高手啊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不错 断开ec的vin一般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捡到死鱼了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呢
你是大神啊,我们都是小白呵呵别老拿自己的角度看待别人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感谢分享,修机,发贴辛苦

网友:
谢谢楼主。知道这个可以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