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0触发0.5瞬间掉电,非通病

楼主(2016-09-04):
求助,联想E40触发0.5瞬间掉电,各供电正常,HWPG正常3.3V,看了许多帖子本以为是内存下面保险开路通病 结果一测发现是好的,电感两侧也全都有1.5v的电压,CPU供电波形感觉不正常,换了芯片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chinafix.com.cn迅维网_E40 QUANTA DAGC5AMB8H0 GC5A-UMA-C-Stage

网友A:
CPU虑波电容 加几个试下

网友B:
滤波不良吧 楼主

网友:
难道不是北桥  抓波看看

网友C:
0.5掉电 所有芯片的PG都正常?

网友:
E40的机器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不过这个电流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虑波电容 加几个试下

滤波电容换了两个依旧  还剩下四个钽电容 实在不行就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不良吧 楼主

滤波电容换了两个依旧  还剩下四个钽电容 实在不行就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0.5掉电 所有芯片的PG都正常?

供电都正常 HWPG也正常没有挨个去测PG 明天查一下

网友D:
我来解答:1. 此机器这个CPU供电滤波波形 完全正常 完全正常!
                  2.此机器0.5A 绝对是缺少PG 重点查HWPG以及pq89 +1.5V_cpu 这个电压为DRAM好信号的上拉电压
                  3.测量其他供电电感电压是否缺失!

网友E:
刷个BIOS看看   先搞简单的

网友:
肯定是哪一路供电  出典雅的瞬间  又不出了  才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解答:1. 此机器这个CPU供电滤波波形 完全正常 完全正常!
                  2.此机器0.5A 绝对是缺 ...

感谢回复 HWPG正常 我再查查其他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个BIOS看看   先搞简单的

偶尔还可以亮机 应该可以排除bios问题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啊 维修就是要有楼主这种精神才能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偶尔还可以亮机 应该可以排除bios问题

楼主观察仔细,加油

网友:
是换芯片,还是刷芯片程序好的呢。能说一上过程吗?我也遇到没搞定,搞了桥都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