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01pxd不触发,开不了机,测了电压都有

楼主(2016-09-04):
不知道是不是要刷BIOS,有哪位大师帮忙。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

网友:
上网本吗是NM10 的桥就干他一下

网友:
具体要根据时序分析的 008的待机 待机应该偏高

网友:
感觉待机有点高了  查查触发条件吧  就那么几个

网友:
看有没有哪里发烫

网友:
现在的电流表都到五位数了吗?让还在用着三位数的情以何堪。。。

网友:
你测量的电压都有是有什么电压,待机3.5v,开关针,PM_PWRBTN,RSMRST,RTC电路,EC、桥待机电压,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