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开机颤音,特别卡

楼主(2016-09-04):
今天收到一台e430开机正常进系统后,声音和鼠标都特别的顿,特别卡,鼠标移动也是一停一停的,重装系统也不行,测试硬盘0磁道响应时间慢点,其他都还正常,打算换块硬盘试试,但感觉又不太像硬盘问题,求维修思路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那你就换试试 这还问

网友:
好多卡都是以为硬盘问题

网友:
先换个硬盘测试下 期待下文

网友:
xue xi xue xi

网友:
看看键盘有没串建,还是裸板测好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今天又详细的测试了下,可以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首先不装硬盘用优盘进pe一样还是会卡顿,又重新装上客户的硬盘测试,发现如下问题,单独用电池或电源都不卡,就是客户使用的正常状态,接电池的同时外接电源卡顿,此机而且不识别有线网卡,观察设备管理器发现,同时用电池和充电器时,不显示有线网卡,卡顿,拔掉充电器只用电池会自动出现未知设备,就是网卡,此时就不卡顿了,再插上充电器,未知设备自动消失,又重新卡顿,明天计划把网卡芯片先拿掉再观察观察

网友:
楼上说的键盘问题也已经测试了,可以排除键盘问题。

网友:
好细心,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