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插坏了一个,请问如何着手?

楼主(2016-09-04):
一块精英的h61,内存插坏了一条。目前只能用另一条。两条内存插对比测了一下电压数值差不多。请问这样的问题该如何下手?

网友A:
主要测下SPD和SMDATA  SMCLK

网友:
用假负载打一下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测下SPD和SMDATA  SMCLK

谢谢,已搞好,原来cpu座上有一小块海绵,清理了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搞好,原来cpu座上有一小块海绵,清理了一下。就OK了。

那如果用阻值卡打的话肯定有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