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THINKPAD T420一例! 附:江阴风景!

楼主(2016-09-04):
地点:江苏江阴飞音
时间:2016.9.4
人物:q759315349
故障:插电 电流表过流灯闪!板子伴随着 “咔咔咔” 的声音

------------- ! 觉得有用 就加分   俺是穷人!------------

回顾: 时间回到2016.8.3号 一客户抱着台THINKPAD T420来  说不开机 拆机测量无19V 测量-pwrshutdwon 发出 测量BD芯片条件正常 更换BD芯片 19V出来了 还是没有待机 测量3.5v 线性没有5V不短路 更换3.5v芯片 出来了 但是 还是没有待机 更换滤波电容无效 最后追查出-EXTPWR为3.6V不正常 追查充电IC 发现供电脚二极管缺件补上OK
               ------------- 一修故障回顾完毕---------------------
回到主题:上电打表
杀手锏:触摸大法!  U28烫手 桥烫手!
打开图纸

所噶! +1.05v 桥供电 打值L28短路 翘开电感 前也短 后也短!全炸了!前有玻璃管 后有黑胶桥!硬骨头 我喜欢 哈哈哈!
首先拆掉玻璃管 在料板上找到一个T420独显的料板 拆了重新植球!晶体很小 很好植球!4排 一排9-10个左右 很好玩!
焊接技巧:不上一点焊膏 上焊膏 珠子会瞎跑 珠子为0.35mm  一个一个摆上去!好了后 风速0 300度 隔高点吹!
这个玻璃管 其实不容易坏  为什么到了这块板子上 就成通病了呢? 搞完玻璃管 就拆桥把!SLJ4M QM67

备注:做黑胶 我有贴住四周的习惯 因为要用镊子搭配一字起子翘 不知道力度如何 也不知道芯片会不会跑偏 碰到其他元件 导致头痛!贴一贴 省心!

亮机收工!!!!

----------------------------修机苦 修机累 没事还是要多睡睡!看看风景 逛逛窑子 !---------------------------

附上江阴风景自拍:

网友A:
看的有点晕,是显卡芯片坏掉,更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楼主秀出了家乡的 美好  看到出来  机器修好的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有点晕,是显卡芯片坏掉,更换显卡芯片吧

看来你是真晕!故障:U28坏 SLJ4M 桥坏

网友B:
那个小玻璃芯片 我还是搞的不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玻璃芯片 我还是搞的不顺手

这个芯片很好玩的!三下五除二!

网友:
风景很好啊

网友:
你这个落日拍的赞  机器修的也好

网友:
高手,环境也好!加油早日发财吧、!

网友:
你这个我只想说问题真多,你的备用芯片也多啊

网友:
玻璃管子焊接!我有点生疏  上次焊了4个一个好  伤不起啊!!

网友:
江阴的风景不错。楼主身居福地赚钱也容易。

网友:
这里短路99%就是桥挂了  我们这边修太多了

网友A:
拆掉玻璃管 在料板上找到一个T420独显的料板 拆了重新植球!晶体很小 很好植球     这里面的玻璃管是SLJ4M QM67集成芯片吧

网友:
楼主手法了得  佩服    你家是个好地方啊   景色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玻璃管 在料板上找到一个T420独显的料板 拆了重新植球!晶体很小 很好植球     这里面的玻璃管是SLJ4M  ...

玻璃芯片 里面包含了芯片 上下管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

网友:
很美丽啊,好地方来好风光啊

网友:
做BGA返修率极高。。。、

网友:
维修看似简单,楼主应该也是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这个机子修成这样,虽好,但是如果收不到300元以上,感觉有点亏啊

网友:
小喜子,机子修得不错。贴子也写得通俗易懂啊!加分支持下。

网友:
只有返工是最好的,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我想问江阴房价高吗

网友:
倒是对江阴的风景印象深刻

网友:
楼主这取桥的技术6 一点绿漆都没掉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自从知道了迅维这东西,不仅学会了好多东西,还长了见识

网友:
楼主要火的节奏

网友:
好技术,最后几张照片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传授下你的拆黑胶心得

网友:
楼主弱弱的问一下你那边美女多吗

网友:
主要是温度要把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