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机器玩不了魔兽世界

楼主(2016-09-04):
CPU :i5-4460   内存:8G   显卡:960-4G  主板是z97   1T的硬盘     这个配置玩魔兽世界没问题啊    可是只有一进游戏就卡了   系统win7 和win10 都安装了  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现在新I5有的机,XP都搞不了,用AMD 好一点

网友:
不可能的吧。我的4720+860m都可以玩。是不是电源线没插或者没弄成高性能模式了

网友:
先换另一个系统试试,用安装版的

网友:
这个好像有集显也可以玩吧。,只是画质问题吧

网友A:
是不是游戏没装好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游戏没装好

是的   他下的客服端有问题

网友B:
新机器就是毛病多,各种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器就是毛病多,各种不兼容。

是客服端有问题   不是机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