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开机无显示,8声报警,求助

楼主(2016-09-04):
DELL 3421开机无显示,8声报警,求助

网友:
我修过7声的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屏线,或者屏幕问题,今天修到一台N4010报警8声,换了显卡后还是一样最后替换了一下屏好了,把屏修好了再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8声重点放在显示模块上

网友:
8声报警为 未检测到LCD设备!显卡  屏 屏线 都有可能!

网友:
先屏幕再屏线 最后显卡

网友:
检查显卡和显存,逐个排除一下

网友:
3421是板载的CPU,楼主机器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问题吧

网友:
这好没有好楼主也不说,几个意思?修好了也不说。

网友:
一般是屏或者屏线

网友:
不是显卡么

网友:
这个机器你换屏线吧,都是屏线坏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