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BENQ 通电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09-04):
地点:江苏江阴飞音
时间:2016.9.4
人物:q759315349
故障:通电指示灯不亮

------------------------第一次修显示器 小小白 请大神勿喷 -------------------
此机器拆机需要注意按键板的排线 别拆坏了 通电指示灯不亮 目测大电容炸烂了 怀疑相关坏元件测量:1.桥堆坏 2.保险坏
换上大电容 桥堆 保险后OK! 如此的简单!诶!------ 都不知道说啥好!

献上电容尸体: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电源板一坏,好多时都不只一个元件

网友:
可能是过电压了,,,

网友:
还好芯片和开关管没坏

网友:
还没遇到炸大电容的,估计炸的瞬间挺可怕的

网友:
楼主真是检了一个大便宜,一般这种情况开关管,保险电阻,甚至电源芯片必损坏。

网友:
开 管与IC不坏,那么好的运气

网友:
大电容坏了 我这个还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很容易 大电容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