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短路维修

楼主(2016-09-04):
同行拿来一台东芝L510,开机电流只有0.03,按开关不触发。测对地阻值5V短路,使用电流表3V烧鸡,5V电感旁的黑色大电容冒烟。拆掉大电容。5V电感正常不短路。通电后电流还是0.3左右,再测5V电感无电压。测3V电压只有1.3V左右跳变。纳闷了,又测了一大圈子找不出问题。准备放弃了。装上CPU。内存。一通电,电流立马到0.12,一测待机3,5V电压都出来正常了。直接触发电流涮上去了开机显示正常了。后来上网一查才发现这个机子装上CPU才有3V.5V电压。所以修这个机器的朋友们注意装上CPU才出待机电压。上两张图。

网友:
装机才有待机真心没碰到过,这次算是知道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小白来学习.

网友A:
听闻烧鸡方法很快。可还是不会! 又找不到详细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闻烧鸡方法很快。可还是不会! 又找不到详细的视频。

论坛里有大量烧鸡案例!要学会搜索!

网友:
楼主没有研究到底CPU是怎么控制开启35电压的吗?这个案例很有价值啊!!!

网友:
L510出问题基本都是 3 5V TPS1125 待机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就不会茫然了

网友:
苹果也有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