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无待机 不过隔保维修

楼主(2016-09-04):
机型:联想E430
故障:无待机 不过隔保

1.上图看板号与机型

2.从电源接口过来发现隔保第一个MOS管PQ301没导通,原因是G极电压没低于S极

3.从上图可看出PQ301的G极由200K 150K电阻分压而来,要想分压PQ310B必需导通,
现在PQ310B处于截止状态,继续追查ACON如下图:

4.如上图所示有两个电阻变为无穷大了,导致PU101B不正常而拉低ACON,更换2电阻后
待机正常。(维修完成一半)

5.触发后掉电自动上电才能亮机,关掉再开也要掉电自动上电才能亮,没多想刷BIOS

6.运气不错,刷完后可以正常开机了(拍照是刚好过LOGO不是不显示哦)

7.维修结束,附上图纸,BIOS论坛很多就不上传了

联想E430 LA-8131P.pdf

网友:
技术不错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这么多问题,问题多都不想修了

网友:
神奇发现 居然可以回贴

这是我回的第一个贴子,

不错,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好帖子必须加分,怎么看的人多没有加分的呢!

网友:
保护隔离坏,为啥BIOS也坏。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不错。高手啊!

网友:
有没有点位图呢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哦

网友:
楼主能够积极发贴表现不错,只不过此贴故障过于简单啊!

网友:
最喜欢修板,最怕坏芯片。做BGA返修高,不赖用。修板基本没返修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