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6Plus 不能打电话,一直显示搜索网络维修

楼主(2016-09-04):
一个老客户送来一台6P,故障描述为不能打电话,一直在搜索网络,换了卡也一样,这是众所周知的基带故障,简单检查了一下,所有问题与客户描述一样,开始试机:
首先,取出手机卡,机子没有提示手机卡已经取出,仍然显示搜索网络,查看本机资料,无基带版本,不啰嗦,直接上图

网友:
重置基带。。。。

网友A:
电感是故意摘下来的?

网友:
这是赚钱的机器吧

网友B:
基带供电都不测下。。万一是供电问题呢???

网友C:
想问下基带上的铁盖拆有什么技巧吗?我拆板子老变形所以不敢拆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基带上的铁盖拆有什么技巧吗?我拆板子老变形所以不敢拆它

三最,法:最高温,最大风嘴,最高温度(当然不要超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故意摘下来的?

修过的机子,电容表面有损坏,测一下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供电都不测下。。万一是供电问题呢???

当然先测基带电源,正常才重置基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最,法:最高温,最大风嘴,最高温度(当然不要超400)

还有最大风,忘了讲,不过应该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