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X552M BIOS

楼主(2016-09-05):
笔记本型号X552M,版号 X550MD REV:2.0,显卡是GF920M,CPU是M2840。这款机器是CPU集成南桥的,论坛里很多BIOS都没标明CPU型号,下载也用不了。在线等,谢谢朋友!

网友A:
别等了,bios和cpu型号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等了,bios和cpu型号没关系

下了好几个CPU不一样的不能亮机呀,我原来的还可以亮机呢。这个CPU集成南北桥的,板上就只有CPU和显卡两个BGA芯片。

网友:
淘宝看看吧,华硕就是坑爹的huo

网友:
参考 这个应该是原厂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论谈上一般是820显卡这个是920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提——你找到BIOS了没有,同求

网友:
同求920M显卡的BIOS

网友:
楼主你 原机什么故障啊……急求这个 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