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3 开机屏幕灰黑屏,没动静,电流跑到1.4A多点

楼主(2016-09-05):
各位师傅:
      HPCQ43 开机屏幕灰黑屏,没动静,电流跑到1.4A多点,这是显卡空悍吗?

网友:
可能性大啊,加焊看看

网友:
先简单 刷BIOS啊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bios少见

网友:
重插排线  不行的话加焊显卡

网友:
上示波器检查呗

网友:
楼主刷bios试试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有 具体需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