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750D-T08S!!!

楼主(2016-09-05):
有没有人知道东芝L750D-T08S板号:DAOBLFMB6EO REV:E的USB小板上的USB供电芯片U1是什么型号?芯片被烧坏看不清楚,只看到G5...F2中间的看不清楚了。

网友A:
USB供电  找不到可以参考脚位找类似的上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  找不到可以参考脚位找类似的上机试试

哦,以后可以试一下,由于没找到芯片,直接把芯片取了飞了根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以后可以试一下,由于没找到芯片,直接把芯片取了飞了根线。

这样测试稳定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试稳定也可以

是稳定的,不过USB不开机也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