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进BIOS键盘能用,过后就不能用!GA-H61M-S1

楼主(2016-09-05):
昨天接到一块技嘉主板,GA-H61M-S1 REV:2.1 问题本身是无CPU供电,95836无开启信号,Q18 Q19的问题,换了就能点亮,测试的时候发现,进BIOS键盘能用,过了BIOS键盘无反应,PE启动界面也无反应,BIOS刷过,EC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有大兄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嘛,求指点啊~~~!!!!

已经修好了 根据楼下大兄弟说的。 PS2接口旁边2个排阻引起的。822和820排阻

补充内容 (2016-9-6 17:33):
醉了 这主板 是进BIOS不能用键盘  在PE启动界面不能用 进系统能用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可以试着先放下电..或者是 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先放下电..或者是 刷个BIOS

BIOS IO 都换过了

网友B:
BIOS有没有设置,系统可以换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有没有设置,系统可以换一个,,,

是进BIOS能用  如果不接U盘 不接硬盘,就跟死机来一样,接U盘 到来PE驱动项界面键盘就没反应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搞定.

进BIOS一切正常. 进到系统也正常.就是你想装系统,选选项进PE时,没用.

没找到具体原因.  在其他板上GHOST好系统,再放上去装.

网友D:
进到系统,应该就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进BIOS能用  如果不接U盘 不接硬盘,就跟死机来一样,接U盘 到来PE驱动项界面键盘就没反应了

这是死机呀,,按死机来查吧,死机后,不只是键盘不能用,其它的什么都不能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到系统,应该就能正常用.

额  那我试一试 看看能行不

网友E:
接口处的排阻,换了就好,通病这款型号,表现为BIO能用,DOS下不能用,PE启动界面不能用,WINDOWS下又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接口处的排阻,换了就好,通病这款型号,表现为BIO能用,DOS下不能用,PE启动界面不能用,WINDOWS下又可以用

额! 原来如此  还有大兄弟 这款 有什么通病嘛!就是各项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BIOS什么都搞过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通病呢,换了键盘接口的排阻好了没有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额! 原来如此  还有大兄弟 这款 有什么通病嘛!就是各项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BIOS什么都搞过了

没见过这种问题,不是通病,不跑码按电压时钟复位走,电压正常不代表其他两个条件都正常,常见的故障是VRM_PWRGD信号不稳定,造成南桥复位不正常,不跑码

网友:
好啦没啊,通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这种问题,不是通病,不跑码按电压时钟复位走,电压正常不代表其他两个条件都正常,常见的故障是V ...

PWRGD有3.3V 还有什么什么地方可以测试

网友:
技嘉也坏排阻啊

网友:
已经有过这样的问题了,特别是V星主板

网友:
有的是排容问题

网友:
技嘉那个usb kebord 还有usb mouse要在bios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