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一直重启维修

楼主(2016-09-05):
    开机不断重启 简单测下电压都正常,先简单刷BIOS还是不断重启 测量IO电压检测正常,打小PCI接口复位有时瞬间3V 有时只能上到1V。先打了下SYS_PWRO电源好信号只能上到1.8左右不正常!

     DQ17拔掉还是1.8。直接拆了下拉100K电阻测量3V正常,下拉电阻不要了DQ17上到主板试机OK!!!

网友:
GA板,让人欢喜认人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