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信赖电源 不开机

楼主(2016-09-05):
保险严重烧黑

两只大电容鼓包

后开输出滤波未鼓包

7500+339

辅助开关管2n60

辅助部分 未见烧坏元件

主开关管未见烧坏元件

网友A:
打初级部分 对地阻值

输入线 正常应该无穷大

两只整流桥 击穿
杂牌 电源 只要保险炸
整流桥必挂

两只13007

辅助开关管

网友B:
杂牌电源就是质量太差,,,,,,,

网友:
打后级输出对地
3,3v

-12v

PSON

5v

12v

5vSB

PG

7500 8 11 脚

后级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杂牌电源就是质量太差,,,,,,,

是的 用料 做工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用料 做工不行

2个大电容都炸成那样了,应该是有瞬间非常高的电网电压进来了,导致整流管因为耐压不够而击穿,电路产生瞬间大电流,同时保险丝的熔断速度还不够快,没有迅速熔断,开关管估计是挂了

网友D:
辅助变压器的开关管,还有稳压二极管估计都挂了。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E:
两个大电容的钱 差不多可以买一个二手的杂牌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个大电容都炸成那样了,应该是有瞬间非常高的电网电压进来了,导致整流管因为耐压不够而击穿,电路产生 ...

是的 一般都是搞电压的冲击 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辅助变压器的开关管,还有稳压二极管估计都挂了。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拆下来 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两个大电容的钱 差不多可以买一个二手的杂牌电源了

没有那么贵
国产的200v 330 微法 1块21个
2块4 买不到一个二手的杂牌电源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贵
国产的200v 330 微法 1块21个
2块4 买不到一个二手的杂牌电源吧

撸主还没说 最后的换什么解决了了

不来列一下队 换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贵
国产的200v 330 微法 1块21个
2块4 买不到一个二手的杂牌电源吧

正品电容不可能是那么便宜的,何况是330UF/200V这种技术要求的,最少都是X块X毛钱一个。

千万别图便宜,买到假货就倒霉了,论坛有人吐槽过,晒过图的(新电容竟然自己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撸主还没说 最后的换什么解决了了

不来列一下队 换了什么

扫荡辅助部分 未发现问题

扫荡主开关部分 未发现问题

更换两只大电容
保险
两只整流管

这个电源 烧的不严重
只是300v 整流率部分
没到后级辅助部分
严重的辅助部分 都烧一大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品电容不可能是那么便宜的,何况是330UF/200V这种技术要求的,最少都是X块X毛钱一个。

千万别图便宜 ...

品牌的比较贵
红宝石 日产的软脚的 都3块多 一个
硬脚的更贵

按都换的国产的 1块多的电容 反正也是杂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扫荡辅助部分 未发现问题

分压电阻 压敏电阻  ntc电阻 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压电阻 压敏电阻  ntc电阻 都没有吗?

都没有问题 正常

网友C:
整个电源只有NTC,其余都省略了。

这个电源还是值得一用的(纯办公,看标清视频,学电脑基础软件),主变压器还行,有一定功率,散热片也不错,后级输出还不错,3.3V是独立的,就输出端电容的容量缩水严重,把电容全部翻一倍容量就行了。

几分钱一个的电容千万别用,电容再便宜也便宜不到那个程度,

2000年以前是有几分钱的电容(批发价),那也是要看容量和耐压值是多少的,以现在的成本和物价,最少也是X毛X分的价钱了(还是一般质量的),我们厂用的电容是台系的,我看过报价单,都是X毛X分每个,就算是10V耐压的也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比较贵
红宝石 日产的软脚的 都3块多 一个
硬脚的更贵

软脚是引脚的线径更细导致有点软,还是什么????

硬脚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个电源只有NTC,其余都省略了。

这个电源还是值得一用的(纯办公,看标清视频,学电脑基础软件), ...

是的 比有的杂牌 好点 也不行
大电容 用的 1块2 1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脚是引脚的线径更细导致有点软,还是什么????

硬脚是什么???

软脚 牛角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修好了啊
换的保险 大电容 整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打初级部分 对地阻值

输入线 正常应该无穷大

两只整流桥  击穿   ? 是整流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只整流桥  击穿   ? 是整流二极管吧

是的
整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G:
主滤波电容鼓包典型交流电压高,或220v110v打错档造成,这回造成保险烧毁,这种现象看似烧的很厉害
,其实修起来反倒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滤波电容鼓包典型交流电压高,或220v110v打错档造成,这回造成保险烧毁,这种现象看似烧的很厉害
,其实 ...

是的
杂牌没有110v 打错档
一般都坏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H:
市电电压高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市电电压高造成的吧

是的 一般都是高电压冲击造成的

网友:
直接换个不行吗

网友:
换 就不是修了啊

网友:
这个电源还有价值修吗?我们这边20块一个,这种电源。还包好

网友I:
坏了这么多   我就是直接换了     我这里修一个  和换一个二手的 价钱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坏了这么多   我就是直接换了     我这里修一个  和换一个二手的 价钱差不多

换的二手多少钱 呢

网友J:
这明显是炸机了,没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明显是炸机了,没价值了!

只是价值高低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换的二手多少钱 呢

80-100   如果是长城  航嘉这些的还贵20

网友A:
引用 网友I:
80-100   如果是长城  航嘉这些的还贵20

这是二手的价格吗
怎么这么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是二手的价格吗
怎么这么贵

恩     二手价格   新的150-1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     二手价格   新的150-180左右

还看成色啊
长城的航嘉的

网友K:
修电源技术过关还好,不会弄的最好别弄,上回多吓个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电源技术过关还好,不会弄的最好别弄,上回多吓个半死

吓个半死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电源技术过关还好,不会弄的最好别弄,上回多吓个半死

搞不清楚"冷地"和"热地"吧,通电状态下测量,炸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