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9-05):
        同行拿来一款联想Z475笔记本,能开机但是电流跑到0.4左右就不动了,判断肯定是没有过CPU,于是就拆机检查,因为这个机器是AMD平台的。所以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加焊南北桥(二合一)的,经验害人啦!
        加焊后,还是老样子,于是检查各个电感对地阻值,也是维修第一步吧!发现对地电阻都正常,奇怪了,心想这机器难搞了,上CPU内存在试下,看看电压,这一看 发现问题了,没有1.5V供电,这怎么回事呢!于是断电测量 ,无意中发现有个电感短路了,就是PC168,以为能捡个便宜,拆掉电容发现这里还是短路,于是烧机法,加1v电压,电流达到3A多,主板前后用手摸摸哪里发烫,可是都没发现,桥也不是很烫,郁闷了,难不成板层之间内部短路了。
休息了一会,抽根烟,缕缕思路(抽烟也就是开始搞电脑才学会的),刚才试机后 ,内存CPU都还在主板上,乖乖烧机怎么忘记把他俩弄下来了呢?赶快拿下来,以前修机器修忘记了,带电还直接动洛铁,大意了,提醒自己一定要慢点不急,在烧一把试试,哎!这次在烧鸡发现电流是0,难道没有短路了,在一量阻值,真的不短路了,查1.5V电感也不短路,再次上CPU,内存 通电还是老毛病,难道是CPU,内存有问题吗?于是一个一个上,量电阻,上到CPU后测量发现1.5又短路了,拆下来又不短路了!
         哈哈,至此找到问题了原来CPU坏了,内部短路了,拿下 CPU测量上面的电容,发现有电容短路的0欧,至此维修结束了!
         参考迅维网维修此机器,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思路。CPU坏,是通过这种方法发现的还是维修第一例

网友:
这机器还算运气好的,只是第一遇到CPU内部短路了
淘了个CPU装上一开机就蓝屏死机  又发个才好,后面换CPU也是一波三折,发了第二个才搞定

网友:
cpu坏,1.5v烧CPU

网友:
我也修过。cpu短路,量1.05vccp也是短路的。cpu不装就没事

网友:
AMD的机子cpu爱坏    其他一大堆毛病   很垃圾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要是加焊芯片挂了,那不就损失大了。我这三脚猫功夫通常都是先换外接设备,特别是AMD的。

网友:
还好这个CPU 价格不是很高

网友:
如此名目的灌水 扣分

网友:
多谢楼主刚好手上碰到台一样问题的。

网友:
我一般修短路机器都是把内存CPU拆掉的,这样量起来就更精准,

网友:
CPU坏的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