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开机青屏

楼主(2016-09-05):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希得到大家的支持。一个DELL N4110的本,客户送来时开机青屏,并伴有7声报警,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开机黑屏,报警7 声,加焊桥芯片就可以了……”这次屏是有背光的。所以就加焊了显卡还是一个样,后来又加焊了桥也没有什么变化。后来一看电路图背光开启是EC发出的,从框图上看信号从显卡到CPU,又从CPU再到桥最后才到LVDS接口。另外,外接也 个样,象这样的该从何查起呢?请指点!……

网友:
先排除线和屏

网友:
先屏,屏线。桥。显卡

网友:
青屏是什么样子啊

网友:
对了  edid会引起清屏么?这种故障一般不是显卡和屏的问题么

网友:
屏 屏线 都试试 查下屏供电 信号 高压 或者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