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5):
收来的一个坏显示器 开机一会儿黑屏 然后我换了高压条 屏是亮了 但屏幕一直抖动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啊 !
黑屏

网友:
收来的坏机器,可能不只一处故障,这屏也许是坏的呢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

网友:
判断是灯管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呢吧

网友:
灯管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屏问题还是灯管影响的

网友:
估计屏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在淘宝买了个电源板 +运费花了我15块大洋 解决问题了 又少赚15块啊

网友:
估计是原来那个高压条 质量不行吧~

网友:
原来是电压不稳引起的啊,记下了

网友:
以前整过一个也是抖动,是高压板供电造成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源板问题就不错.反正都可以直接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