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6cm 驱动不上显卡通病

楼主(2016-09-05):
华硕版号K56cm2..0   VGA_N13P_GL_A1  显卡635M驱动不上有叹号集显正常,  查阅网上好多朋友有类似故障,特意告诉大家不要轻易去焊接显卡扩大故障,其实就是BIOS 中部分VGA 识别信息出错了,刷个好的就OK ,此机型还有其他通病如过LOGO黑屏,开机不显示进系统显示,特意告知大家!特奉献好的BIOS
论坛中好多的都不要用害的我下了 好多个 才好的 不希望浪费大家的积分!!!大家觉得有用的话 希望 给点加分谢谢!!我提供的BIOS 是100%好的今天刚刚刷好!

板号K56CM R2.0-SLJ8E板载U独显解决驱动不上_N13P_gl_A1.zip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台一样的问题。试一下。

网友:
上面说的通病都是bios的问题吗?我试一还是一样?

网友:
以前遇到华硕的装上显卡驱动进系统就灰频 也是刷BIOS  你这个情况 应该是官网没有BIOS更新 是么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
已经加分 希望这个bios完全ok

网友:
没遇到过   多谢分享 收藏  加分

网友:
各位朋友有碰到这种情况的请试一下好的话请记得回复!谢谢

网友:
asus 确实有很多这个现象

网友:
华硕机器BIOS出问题特别多,楼主把经验分享出来,以后遇到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2017-03-22):
原来驱不上是bios 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v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学习了,遇到不用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