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无显示无背光,处理方法。

楼主(2016-09-05):
扣屏短路,无显示无背光,案例
加电稳压电源上的表针不扣时好像是正常的,一扣貌似就短路,测试可以联机。
定位故障原因-找到对地阻对照表:
观察主板,测量显示座对地阻值发现J5-11角接地了,正常阻值应该是500左右的
多半是这路里面有元件短路引起的接地,拆除后屏蔽罩

先通过物理观察法没有发现是哪里,下一步使用熏松香+烧机大法
这是很多维修人员都会使用到的快速检测短路位置精确定位故障元器件的绝好方法
加电烧机
锁定目标:
很快速就找到左上角有个电容短路
处理方法直接把它撬了
然后测量对地阻值已正常了
扣屏加电,久违的苹果标出现
维修完毕。

网友A:
这个苹果啃的爽   苹果用的电容  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苹果啃的爽   苹果用的电容  也好不到哪去

是啊!老遇到电容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老遇到电容问题

遇到电容问题好   修得简单彻底  还能收上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电容问题好   修得简单彻底  还能收上价

是的

网友:
这种短路最好玩了。 不耽误时间还赚钱

网友:
感谢这么好的维修资料

网友:
越烧越旺,爽爽爽

网友:
这里的电容的确容易坏的 是个通病 基本手摸摸就摸出来了

网友C:
电池松香烧的时候电池正极接哪里烧?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个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过不是我修好的!

网友D:
思路清楚 已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松香烧的时候电池正极接哪里烧?

+接线  -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清楚 已经加分

感谢领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苹果啃的爽   苹果用的电容  也好不到哪去

这样才给维修带来业务

网友:
接线?我指的是接主板的哪个位置?电容的非接地端?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5.7V的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电容坏的好收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