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芯片烧洞改3,5V板

楼主(2016-09-05):
联想B460待机芯片烧洞 换了51123 连接VIN,不连5Vldo滤波电容,3V不稳定,反复 跳变,5 v 加电容电流就200ma 51223发热,5Vldo电压只有3.7V 电容是单独的,没有和原先电路2连接,也搞不明白了。找到HP V3000主板测量3V 5V待机电路正常,就锯下来,先加电产生 3,5V LDO 再把 通道开启en接5V ,测量电感有3 5V电压正常,然后连线,板板上的51123 ,3,5V上下场管取下,连接3V 5V 3Vldo  DCBATOUT(19V) .

网友:
这个19V经常烧到板层短路,一挖就是一个大洞

网友:
楼主厉害   这都能想到

网友:
移花接木大法  我也试过 没成功

网友:
3 5V这里也算是B460一大通病了

网友:
看到烧那么大坑的 我都直接喊换板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都没有心情去修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我是打开眼界了

网友:
  这都可以?  牛x

网友:
这样稳定不

网友:
看着感觉不太稳定啊

网友:
楼主很强势,这样都能搞,是我也就放弃啦,也就该让客户换主板啦

网友:
楼主威武啊!敬佩之情无以言表!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反馈那些不用飞么

网友:
这修法,C壳能装下去不?

网友:
反馈是怎么回事

网友:
会返修的

网友:
我担心壳子能不能上上

网友:
佩服, 佩服

网友:
楼主厉害厉害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挺棒的  值得我们学习哦

网友:
楼主挺棒的  值得我们学习哦..........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直接小板上产生供电 反馈有小板来负责 不用单独飞线的

网友:
我也 锯了块 3 5V  小板 用来检测后级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外壳没有问题很平整,也不热。

网友:
给力!大力支持!

网友:
这个怎么装

网友:
这么大工程啊

网友:
太厉害啦,这样都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有卖模块的。个头很小

叫啥模块怎么收不到呢

网友:
这样小板不好找。

网友:
这个地方经常烧个洞

网友:
真厉害 这样改 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
楼主威武啊霸气

网友:
客户看到会崩溃的

网友:
我只担心稳定问题

网友:
感觉很牛逼啊 从来没这么搞过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那块海绵造成的,老是坏那里,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手上有一个V460 铁壳处烧咯个洞 看到就没心情修

网友:
没遇到烧漏的,把电容和电阻换了就行了

网友:
什么设备  亮出来瞅瞅

网友:
花样不同,一样修好,我勒个去,我就不知道你裁板怎么裁?我只关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