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X开机一会就花屏

楼主(2016-09-05):
一台三星300E4X笔记本,客户说一直没用,来之前是开机电流0.15上不去,没有进液或者摔过痕迹,经过一番的测试,CHP3_PEG_PWREN#信号不正常,后来换了个全新的HM65后,可以显示了,但是又出现新问题了,开机用一会就花屏,在PE下也是一样,显卡加焊过,内存、CPU也换过,会不会是显存出问题了,有人遇到过吗,求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6-9-11 14:44):
有点不淡定了,显存都换过了、屏也换了,没解决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估计是显卡坏了

网友A:
外接能正常不?  看起来像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遇到过CPU坏的    就是这样子 用个一会就花屏

网友:
你先外接下试试啊,觉得可能是屏的事

网友:
我遇到过内接不显示,外接像你那种花屏的,是显存供电没有。转换管G极电压低。

网友:
屏换下试试,都显示了,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反正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解决不了

网友:
那就换个新显卡啊

网友:
这个花法感觉不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能正常不?  看起来像是屏的问题呀

外接好像不显示

网友:
装好驱动。在接外接看看

网友:
是有换个显卡或者显存的想法,但是又不想2次报价了,再说已经换了个南桥了,最主要还没确定问题

网友:
我觉的有可能是现存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台这个问题的机器淘宝买的桥有问题最后拆料板的好了

网友:
屏线换一条试一下

网友:
外接 或者找个屏  总会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