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三个通病

楼主(2016-09-05):
1 开机跑马不亮 刷BIOS   2每次放电可以开机 用一段时间还得继续放电 刷BIOS   3 可以触发 有事开机有时不开机 有时掉电  多为网卡小板问题

网友:
13.14年的机子开机不显一般是刷BIOS,14.15年没有CMOS电池的一般拿掉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些放电 过不了多久会返修、

网友A:
2每次放电可以开机 用一段时间还得继续放电 这个有说是桥的问题的

网友B:
我的是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的时候0.2掉电

网友:
都说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每次放电可以开机 用一段时间还得继续放电 这个有说是桥的问题的

是桥的问题 我打错了

网友:
十分不好意思 着急了 第二个是桥的问题打错了

网友:
打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通病  麻烦加个权限    谢谢

网友(2016-10-07):
我 不装小电池可以长时间用吗

网友(2016-11-12):
还是没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不要小电池可以用,但就是不方便 ,桥的问题,加焊可以好!

网友:
遇到几次这种情况,拔掉cmos可以开机,插上开不了,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2016-12-30):
直接换桥吧 开机不触发 换桥好了几台了

网友:
我这里有台0.9的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个30秒掉电的  搞了很久了 还没头绪

网友(2017-04-04):
就是嘛!凡是取CMOS能好的也用不了几天肯定会返修的,都必须换桥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2017-05-10):
我的机器时开机时不开机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估计是桥的问题了,灌胶的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的时候0.2掉电
我的就这问题。。最后好了没 ?

网友(2017-07-22):
很给力的贴子,正好遇到一以E540 少走了很多弯路,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2018-07-10):
这 桥 有 黑胶 不好 换。。。。。。。。。。。。。。。。。

网友(2019-03-31):
不要小电池可以用,但就是不方便 ,桥的问题,加焊可以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