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掉电维修

楼主(2016-09-05):
机器拿过来上电到0.90多一会掉0.40就掉到0再自动触发 循换
机器拆开 测电掉到0.40的时候PLT_RST掉没了 测南桥PG发现PM_PWROK有4.4V多 不正常 再查发现EC_VCC也是4.4V多 EC_VCC应该是3VAO 5VA通过5脚的
芯片转过来的 换掉 机器亮机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还事真方便啊,以后这些都少啦,维修不好做啦啊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修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  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这个牛B    这个要顶   顶顶顶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我手上到是一台外接有显示 内屏没显示 刷BIOS没用· 现在准备换显卡

网友:
这个转换芯片料板上不好找啊

网友:
奉献精神好,

网友:
为什么美女可以单拍

网友:
下次遇到类似情况就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华硕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