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供电正常不亮机,亮机BIOS。

楼主(2016-09-05):
华硕B85M-K供电正常不亮机,刷写此BIOS就可以亮机,在官网下载的开机重启一下,不亮机,BIOS是8m的,rev1.01.

rev 1.01

网友(2018-02-04):
下起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A(2018-10-16):
不行,刷了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刷了不跑码。

你原来啥问题,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啥问题,不是bios的问题吧。

原来跑53,刷了这个跑都不跑了。

网友(2019-07-14):
供电正常不跑码 刷了不亮

网友(2021-09-30):
试试我的能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