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自己解决行车记录仪常见故障

楼主(2016-09-05):
教你如何自己解决行车记录仪常见故障

  “为什么我的行车记录仪会自动关机?”“为什么我的记录仪会出现漏秒?”“行车记录仪需要升级吗?”对于一些新手而言,在使用行车记录仪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机子本身的故障还是使用不当造成的?下面小编整理了8个大家常会提及的问题,手把手教你如何自己排除。

行车记录仪 图1

  一、排除画面出现横条纹干扰的问题

  1、机子出现“档案错误”提示

  如果不知道是哪种错误时,最简单的方法是“恢复出厂设置”,操作方法很简单,在设置菜单中找到【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将机子的内存卡进行【格式化】,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

行车记录仪 图2

  如果格式化卡后仍然出现“档案错误”的提示,你可以换一张Class6以上的正牌高速卡进行测试一下,如果换卡后依然出现错误,就是机子本身的故障了,则需要返厂维修。

行车记录仪 图3

  2、画面出现横条纹干扰,是机子坏了吗?

  有些行车记录仪在录像时,图像会出现横条纹,除了行车记录仪的本身的故障外,也可能是供电频率没设置好造成的。这时需要根据当地的供电频率进行设置,一般来讲,国内需要选择50HZ(PAL),而国外则选择60HZ(NTSC)。

行车记录仪 图4

  3、开启移动侦测功能后,机子很容易没电?

  移动侦测功能大多是在停车后才开启的,如果是通过接点烟器供电,当发动机熄火后,将停止对行车记录仪供电,这时候,机子会利用自带的电池供电,供电时长和电池容量有关,而如果是超级电容,是不会自动供电的。

行车记录仪 图5

行车记录仪 图6

  内置的电池一般都会采用聚合物锂电池,体积小重量轻,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其循环寿命可达到500次以上。通过这种供电方式供电,缺点是很容易耗光电量,有时候使用5—15分钟就没电了,所以这也是开启移动侦测功能后,机子很容易就没电的主要原因。

行车记录仪 图7

  如果要实现停车监控功能,也可以接入移动电源或用降压线接汽车电瓶供电。如果能为行车记录仪提供一个移动电源,那么不论产品有没有停车监控功能的记录仪,都可以实现停车监控。

行车记录仪 图8

  如果是通过汽车电瓶供电的方式接入行车记录仪,一般来讲,市面上几乎所有行车记录仪其额定输入电压为5V,但是汽车常规输出的电压为12V(绝大多数车型),所以为了保障行车记录仪的正常工作,都必须采用降压线连接供电。

行车记录仪 图9

行车记录仪 图10

  4、录制过程中机子容易自动关机

  停车监控是汽车熄火后,车子在受到外力的碰撞后,行车记录仪会自动开启并录制画面,从而起到监控的作用,这项设置基本可以在菜单中打开。

行车记录仪 图11

  如果汽车在行驶录像的过程中也将停车监控功能开启,是很容出现自动关机或死机的现象,所以汽车行驶录像的时候是需要关闭停车监控功能的。

行车记录仪 图12

网友:
  二、为什么记录仪的红外灯不亮

  1、拍摄时红外灯不亮

  有些车主为了让记录仪的夜间拍摄更清晰,会选择带红外夜视灯的机子,不过有时却发现在其拍摄期间红外灯是不亮的,而且拍摄的画面并不理想。

行车记录仪 图13

  其实,红外灯并非普通的LED灯,是不能直接发光的,所以肉眼不能直接看到,只有借助其他设备来观察。比如,借助手机的拍照模式,在手机的画面上就能看到红外是否有发亮。

行车记录仪 图14

  另外,行车记录仪镜头周围的几颗红外灯,它在拍摄时只是起到补助光亮度的作用,如果需要夜间拍摄的画面够清晰,还是得依赖于外界较强的光源(比如路灯、车灯等),而红外灯的作用并非想象中那么有用,即使有了红外灯的补光,在全黑的情况下拍摄也会比光亮的地方差一些,目前行车记录仪行业都是如此。

行车记录仪 图15

  2、行车记录仪总是恢复到默认时间

  有些车主在设定好行车记录仪的当前时间后,如果过一段时间关机,开机之后又会恢复到默认设置。若是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先检查记录仪在不插车充(或者座充)的时候机器是否有电量,机器能正常开机就表明有电量。如果不能正常开机,则先要将记录仪充满电,也可直接用座充充电(USB供电充电),充满电后再进行设置即可。

行车记录仪 图16

  3、录像文件出现漏秒

  有些车主在行车记录仪的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自动停止或是录出来的文件不连续(我们俗称“漏秒”),遇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打开了移动侦测功能。

  因为行车记录仪带有移动侦测功能。如果打开了此功能,当记录仪镜头前的画面为静止画面,就会自动切换为不录影,而当镜头前有运动物体,则会自动切换为录影。所以在开车途中,如果担心机子会自动停止录像,则可以将移动侦测(运动检测)设置为关闭状态。

行车记录仪 图17

  另一种可能是关闭了循环录影功能。

  因为部分记录仪,如果没有设置循环录影时间,在录影一段视频后,会自动停止录影。当然,大部分记录仪都会默认循环录影为1-2分钟。

行车记录仪 图18

  如果以上几种情况都设置了依然会出现自动停止录影的情况,建议把卡格式化或换一张Class6以上的正牌高速卡。

  4、行车记录仪需要升级吗?

  如果车主买了行车记录仪后,发现该记录仪又有了升级版本,并且在官网上有对应的升级软件,如果记录仪没有任何问题,小编还是不建议你去升级的,因为需要升级的产品往往是机子出现故障后才需要去更新固件,并且批次不同、版本号不一样,如果冒然刷机,是很容易导致机子死机无法开机的情况。

行车记录仪 图19

  行车记录仪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先检查菜单中的设置,看是否是因开启了某些功能而导致的,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再查看所用的卡是否是C6以上的正版卡。如果菜单设置正确,且存储卡没有问题,记录仪工作照样出现异常,则有可能是机子本身故障,这就需要返厂维修了。另外,如果你所使用的环境温度超过了记录仪的最高工作温度(一般是70℃或75℃),这时候记录仪也可能会自动关机。通过以介绍,相信各位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我的记录仪用着用着在路上突然就挂了,不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