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联想L2364wA显示器电源板图纸

楼主(2016-09-05):
联想显示器型号L2364wA   电源板号715G4269-P04-001-001M  求图纸

网友:
什么故障?如果只是电源板的问题,电源板维修并不复杂,也可以到某宝上购买一块通用的,很便宜的。

网友(2017-09-14):
机器什么问题呀       电源板坏的太厉害的话直接换版得了    应该不贵的

网友:
修电源板一般用不到图纸吧,简单的修一下,太复杂的有些修起来也不稳定,某宝买一块换上价格也不贵,也节省时间!

网友:
去X宝上找找,没有的话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