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主板 CPU没有供电

楼主(2016-09-05):
三块七彩虹H61主板,都是CPU没有供电,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en vcc 芯片工作条件查了?

网友:
都是8599的芯片么。。我也碰到一个

网友:
RT8599M电源管理芯片周边小电阻、电容查一下看看!

网友:
要是8859的话换49脚50脚电阻

网友:
楼主说下CPU供电IC

网友:
应该先查工作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