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无信号

楼主(2016-09-05):
三星显示器加电无信号求指导

网友:
这是刷分呀,求助不说明机器具体型号,以及都查了什么等

网友:
无图,至少要上个图啊,检查一下主机到显示器的信号线是否插好,比如有独显的机器,信号线必须插到独显上,插集显上是不行的,还有看主机是否启动,比如按下键盘上的numlock键,数字键的指示灯会变。

网友:
这个刷程序吧。三星的如果程序刷了就看行场吧

网友:
楼主太懒,先刷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