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LC2不出U电压

楼主(2016-09-05):
映泰 A55MLC2 7.1
加电无复位 测个电感电压cpu 桥 总线电压 均无
按照时序 先修CPU电压
CPU供电芯片ISL6328 映泰有图纸 花了10大洋
VCC PVCC正常  25脚 EN无电压

跑线路  连接Q26控制 连接两电阻 12V分压做开启
测试Q26控制集 0.001V这时Q26正常是截止的

串联分压 没问题的 直接摘掉Q26 一路跑了上去
亮机  修复
最后附上 本机 BIOS

网友A:
Q26坏了吧,最好还是找一个换上,,,

网友B:
直接拿了是跳过开启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了是跳过开启么

强制通过电阻上啦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制通过电阻上啦工作

取消芯片控制的开启,强制上拉开启.应急维修吧

网友:
这样搞,以后有问题再搞他,省时省力

网友:
没啥  不稳定的 这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26坏了吧,最好还是找一个换上,,,

不一定是Q26坏,前面还有很多管子控制的,要是没点味这样修也是一个快捷方法

网友:
这样快啊,时间是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Q26坏,前面还有很多管子控制的,要是没点味这样修也是一个快捷方法

Q26控制集 0.001V这时Q26正常是截止的,而它却是通的,那不是它坏了吗

网友:
有图 还有BIOS支持一下

网友:
Q26  我貌似记得论坛有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
为啥不上图纸。上图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Q26坏了吧,最好还是找一个换上,,,

Q26 G 0.01V 截止了。。。现在EN是0 说明Q26导通 Q26本身坏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Q26 G 0.01V 截止了。。。现在EN是0 说明Q26导通 Q26本身坏哦

对的,Q26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Q26短路了,,,,,,,,,

就是ds级内部晶体二极管击穿导致

网友:
应该不是Q26坏了如果装上去还要反推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多谢分享

网友:
你买这图挺贵哈 可以发出来共享吗  谢谢

网友:
R47Q20角电一压多少

网友:
前电阻上有电压吗

网友:
跑线比较麻烦,我也喜欢直接拆掉

网友:
可以再装个好的场管试下,如果还是拉低,可能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修同行 30一张 直接摘 省时省力

网友:
只有Q26刪除,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以后不稳定再说.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三大供电没有。按时序也不是先修CPU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