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6WIFI复位信号断线接线图解介绍

楼主(2016-09-05):
苹果手机6WIFI复位信号断线接线图解介绍

网友:
我以为  跟笔记本一样  把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  悬空就行了  原来还要飞根线

网友:
这个是通病?好像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图是不是错的哦,我查了线路图...没连接到这个测试点上

网友:
6代开始WIFI加了复位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