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将一下此场管是怎样工作的 谢谢

楼主(2016-09-05):
请师傅们将一下此场管是怎样工作的  谢谢

网友:
这是当开关用的吧 。

网友:
这不是场管,,,,,,

网友A:
带电阻的三极管,上面是PNP结管,下面是NPN结管,这种三极管B极不需要外加偏置电压就能自己导通,因为已经自带偏置电阻了

网友:
开关作用比较多吧,

网友:
四楼说的对,

网友:
PQ28的2脚相对3脚高电平,让1脚和3脚相连接地,PQ7的2脚是低电平让1脚和3脚导通

网友:
是教一下吧

网友:
保护电路也可以用

网友:
真是个好学的好同志。

网友:
4楼基础很强大,我也是看了才懂

网友:
这是基础知识啊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仁宝的图纸!!!

网友:
这个是保护隔离的电路吧,这两个数字三极管都要截止的

网友:
这是数字三极管。

网友:
PQ8为高电平导通,PQ7也会导通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这是数字三极管,不是场管,搞维修这个也分不出来?PQ7PNP三极管,PQ28NPN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电阻的三极管,上面是PNP结管,下面是NPN结管,这种三极管B极不需要外加偏置电压就能自己导通,因 ...

请问一下,什么叫做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