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5L不开机

楼主(2016-09-05):
最近一个月遇到5台15寸A555L这款机,板号:X55LD,故障为不开机,
笔记本
是内置电池,拆机取下电池再装回去,开机就能正常使用了。有一台最多用到半个月又不能开机,再取下电池有OK.。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有没有彻底解决办法。
笔记本

网友:
刷个BIOS试下,有的机器是这样的必须放电,上次一个HP的就是刷程序好的

网友:
遇见过这种问题,但是我也没能处理过

网友:
这问题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