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惠普CQ41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6-09-05):
今天收到了一台惠普CQ41刚开始是按键盘有反应。吹了一下显卡有显示了。然后重新植球芯片,开机之后电流大概在1.4A-1.2A左右之间跳变。重新换一个显卡无结果。后来看到论坛有一个帖子说换一下显卡的晶振27MHZ的 Y7在散热导管的侧边。换好了立马显示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难道是铜管温度过高,烤坏了?

网友B:
以后就秒了他,多多发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铜管温度过高,烤坏了?

应该是我长时间加焊显卡时候导致的或者时间用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就秒了他,多多发贴啊

多多发帖分享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我长时间加焊显卡时候导致的或者时间用久了

电脑这东西,要么理论非常扎实,要么靠仔细和运气了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D:
多少电流,信息太少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电流,信息太少了

电流在1.2A-1.4A跳变按键盘没反应 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这东西,要么理论非常扎实,要么靠仔细和运气了

我觉得也是这样多学习多理论和实操多结合才能走的长远

网友:
我试个一台也是这样未修好的

网友:
這款机器的通病是BIOS ,晶震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