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G9 Plus如何拆机?华为G9 Plus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9-05):
华为G9 Plus如何拆机?华为G9 Plus拆机图解教程

  华为G9 Plus是华为推出的一款新机,定位中端,分为移动版和联通版。华为G9 Plus采用了一块5.5英寸1920x1080像素 403ppi IPS屏幕,搭载高通骁龙625处理器,配备3GB运行内存以及32GB机身存储空间,支持Micro SD存储卡扩展,800万像素前置镜头和1600万像素主摄像头,配备3340mAh容量的电池,支持快充。那么华为G9 Plus是如何拆机的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华为G9 Plus拆机教程,以供参考。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

  华为G9 Plus拆机工具:

  十字螺丝刀、T3螺丝刀、塑料卡片、同轴线专用拆卸工具、塑料翘棒、电池拆卸夹具、金属镊子、塑料镊子、BTB专用拆卸工装。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

  华为G9 Plus拆机方法/步骤:

  首先将华为G9 Plus手机关机,并检查手机上是否有屏幕保护膜,若没有请贴上一个,防止在拆机过程中造成划伤。

华为G9 Plus拆机 图3

华为G9 Plus拆机 图4

  使用BTB专用拆卸工装取下机身左侧的SIM卡托取出。

华为G9 Plus拆机 图5

  使用T3螺丝刀拆下底部2颗螺钉。

华为G9 Plus拆机 图6

  用一只手持手机上半部分卡托一侧,另一只手用塑料卡片竖直顶后壳对焦的位置,直至卡扣脱开。

华为G9 Plus拆机 图7

  同样的方法,用塑料卡片顶开底部的另外一个角。

华为G9 Plus拆机 图8

  直接用手小心翻开后盖(注意后盖上有指纹排线,不要拉扯指纹FPC)。

华为G9 Plus拆机 图9

  用BTB专用拆卸夹具拆开指纹BTB,拆下后壳。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0

  用十字螺丝刀拆下侧按键处与LCD FPC钢片支架上的3颗螺钉,用镊子夹取钢片。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1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2

  用同轴线专用拆卸夹具分别拆卸主副板的同轴线射频头。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3

  用十字螺丝刀拆卸主板上的14颗螺钉。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4

  用塑料镊子取下同轴线。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5

网友:
  用塑料撬棒依次撬起小板主FPC BTB钢片、摄像头BTB钢片、耳机座BTB钢片。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6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7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8

  依次拆卸电池BTB、LCD BTB、主副板FPC BTB、侧键BTB、前摄像头BTB。

华为G9 Plus拆机 图19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0

  拆卸耳机座BTB、音腔BOX BTB,并用塑料撬棒将音腔BOX取下。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1

  用撬棒撬起小板,将小板取下。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2

  撬起小板支撑钢片,用金属镊子撬起LCD 接地FPC。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3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4

  拆卸主板。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5

  取下主板上的1600万像素主摄像头。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6

  用塑料镊子拉出易拉胶拉手,可在双面胶上滴少量酒精辅助拆卸,用电池拆卸夹具将电池取下,电池容量为3340mAh。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7

华为G9 Plus拆机 图28

  华为G9 Plus拆机到此结束。

网友:
虽然是新款手机但是价格才不到3000元,性价比很高,配置也很不错

网友:
手机有搞头,,

网友:
就目前来说,手机维修的利润比修笔记本电脑利润大一些,就好多都是修手机和笔记本一起

网友(2017-02-28):
拆机图很详细啊

网友:
标准的操作,值得借鉴,资料很详细

网友:
很详细的拆机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4-02):
最喜欢看拆机教程,我是看完了

网友:
手机小小白收藏先   不仅过程可参考用的工具是小白所不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