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四代换cpu

楼主(2016-09-05):
四代cpu 完美更换  注意焊接  ,由于这cpu 太薄  并且是长方形 ,遇热会变弯  要注意焊接技巧 。还有cpu 换完后  bios可能需要修改一下   因为不修改的话可以运行特别慢  而且卡 。维修同行可以加我微信  15810169605   。焊接和改bios技巧可以分享

补充内容 (2017-9-20 16:53):
有好多同行碰到,说cpu焊上去两边会翘,这个问题大多都是风口大小不一  找个口大,能包住cpu 或者买个cpu的风口嘴 ,焊接的时候 最好找一个5毛硬币放上,当温度差不多的时候,cpu受热会变直

网友:
是不是苹果的所有U都是爆接在主板上面的,技术不错哦

网友:
自从知道了迅维这东西,不仅学会了好多东西,还长了见识

网友:
想知道是怎么做不变形的

网友:
好技术啊,这个CPU 不好换啊

网友:
这个U植株是最容易变弯

网友:
听说四代新CPU买回来都有点弯,还没做过

网友:
这个没换过    希望楼主分享一下过程   怎么防止变形

网友:
换过,板子向上拱很厉害,失败了,亏,以后就再也不换过这种长方形的CPU。

网友:
楼主技术真厉害。。这样的 CPU 做BGA  温度控制不好的话  直接就爆了

网友: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的, 会弯呀

网友:
很好 这个我也很羡慕啊  只是 没有太多的 技术含量啊

网友:
这个CPU变形坏还是不容易坏 很硬。主要就是容易变形,这个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看到这种U不想动容易坏

网友:
这个BGA应当不好做,,,,

网友:
不敢换cpu一般都是换主板

网友:
这个植株很厉害的

网友:
估计楼主  高了1200大洋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技术杠杠的!赞!

网友:
楼主技术牛,维修精神可加

网友:
这个CPU加热很容易会弯的。

网友:
楼主真心牛 这种换 估计一般的焊台不行吧

网友:
历害,高手!!!

网友:
好技术 这个真的个巧活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苹果换cpu 的 真是厉害

网友:
这个如果重值的话 几率就不大了 一般取下来就弯了

网友:
这个确实很难换,一般都是拆料板修,去买一个要好几百伤不起

网友:
这个经历不常有阿

网友:
楼主好牛掰啊 还没换过

网友:
楼主的技术让我这种菜鸟真是大开眼界呀!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厉害,我没有搞过

网友:
楼主好手工,CPU成本太高,搞成功还好,不成功变形了亏大了

网友:
这个19V经常烧到板层短路,一挖就是一个大洞

网友:
不敢修,成本太高

网友:
单CPU价格也会很高,费了就赔本了

网友:
这cpu 是拆旧料板上的

网友:
换CPU是高科术的活啊

网友:
楼主是拆主板上的还是订购的新的,新的cpu好像不便宜

网友:
这个是重新植株还是换

网友A:
楼主还是红外上加热的BGA焊台吧
无边思绪
他这个风嘴 一看就是热风的
详情

网友(2016-10-25):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红外上加热的BGA焊台吧
他这个风嘴 一看就是热风的

网友:
维修成本也不低了。

网友:
迅维网真的是什么大神都有

网友:
这是CPU升级么?这种CPU价格贵啊,风险太大,只有高端机才冒得起风险

网友:
楼主真是大神啊?